[求助] 请教几个SDM ADC的问题

楼主(2013-10-14):
最近自己在弄SDM ADC,遇到一些问题,希望大牛解答,1,下图两种SDM结构的SL ADC,有什么大的差别么,
2, Cs的确定和thermal noise 有关,好像还和OSR有关,有没有什么公式介绍的。
3,SDM的deadzone是个什么dd?
4, 做一个SNR-88dB左右的SDMADC,选哪一种类型的结构好点?    (osr=64,  bw=200Khz). 0.18um cmos. vdd=1.8V

楼主:
刚开始弄这个东西,不懂的地方有点多,
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A:
给你发个文档,先做参考吧。
祝好运

楼主:
谢谢.这个文档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1、这两种结构在传递函数(零、极点)确定的情况下,理论上的SNR是差不多的,前馈结构:积分器输出摆幅较小,可以降低对运放的设计要求;同时,输入信号的谐波较小(理论上是这样,但我在设计时发现,性能还不如反馈结构,期待高手解答)  2、一般写SDM的硕论、或是博伦都有相关公式,S_Rchreier所写书的附录中也有详细讲到。
  3、死区这个概念有看到,但未深入,期待高手。
  4、低电压应用,前馈结构应该是要好一些的,但我也没有经验,因为上述问题我还没解决。

楼主:
谢谢,
我以前一直做PLL,最近才开始看sdm adc, 找了几篇博士论文看来一下,
不知道的地方还有很多,希望大家多交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前馈结构以前做过,效果还是很好的,特别是在低osr条件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但我在做前馈结构的时候,用verilog-a模型搭理想电路,频谱分析时发现其信噪比相比simulink结果要差很多,而反馈结构则与simulink结果较好的吻合,(两种结构的NTF相同,理论上应该是两者的SNDR应该一致,且接近于理论值)图中红色曲线为反馈结构的SNDR,蓝色曲线为前馈结构的SNDR,可以看出前馈结构的噪底上抬且谐波较大。

CIFF与CIFB对比

CIFF与CIFB对比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能够帮忙找个S_Rchreier的书么,我没有找到,谢谢。

楼主:
前馈适合低电压应用,因为积分器处理的只是量化噪声。
但是我看到一些电路前馈和反馈一起使用,主要优点是什么呢。

楼主:
如果前馈和反馈一起使用设计的参数就多了,f1,f2,a1,a2,a3,为了满足稳定性,这些系数设计有什么要求么
设计的时候以怎样的目标进行优化呢?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论坛里一搜又有的啊, 有两本Delta-Sigma date conventors,Delta-Sigma date conventors-theory,design,and simulation

网友(2018-03-21):
回复 网友B:

aosr 和dosr分别是什么?请指教

网友(2018-07-06):
9#楼的两个分析结果,明显noise-shaping的斜率不一样,说明两种结构本身的阶数是不同的。

网友(2022-04-19):
引用 网友A:
给你发个文档,先做参考吧。
祝好运

文档很好,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