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验证高速串行数据流

楼主(2013-10-14):
难道跟design一样,要恢复个时钟,然后用这个时钟再去采样,然后对齐数据?不知道验证高速串行数据流是这样的么?
高人请指点啊。。。

网友:
用一个很高频的时钟去采,应该可以恢复出bit的把

楼主:
回复 楼主:
可以自己定义一个与发送时钟同频率的高速时钟,但是这样时钟边沿与数据相位是随机的,还是要定义一个更高频率的时钟过采样,然后判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哥们 又见面了 我觉得 只要检测到一些关键的信号,然后直接把数据抓包就好了吧

楼主:
那采样呢?是要自己定义一个至少2倍于发送时钟的时钟来采样么?还是定义一个同频的时钟?

自己定义的时钟与数据完全异步,可以么?

网友:
我觉的如果对方发送的时钟如果是固定的,那就用同频的时钟就可以了,
如果对方发的不是固定频,有一点误差的,就用高频的时钟去采跳变沿,然后恢复时钟,
具体这高频时钟是多少需要根据对方的时钟频率摆幅来确定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serdes的仿真, 如果是的话在平台给bfm的时钟只需要给个和serdes通道同频率的时钟就可以了。但是时钟一定要准,我仿过100G接口,timescale精度要设到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