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调制器积分器输出毛刺

楼主(2013-10-14):
调制器积分器输出有许多毛刺,而毛刺的电压值超过了电源电压,求大神帮忙解释

网友:
如果是开关电容电路的话,积分器输出哟毛刺,是正常现象,因为开关on and off会带来毛刺。不过您仿真出来的毛刺结果好像比较大了,注意以下开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开关毛刺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或者说从什么角度减小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