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安装成功但是 Sentaurus Visual 无法工作~~

楼主(2013-10-14):
Sentaurus安装成功但是 Sentaurus Visual 无法工作~~ 显示错误:

License lookup failed: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Feature:       svisual_all
License path:  27000@localhost
FLEXnet Licensing error:-18,234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 feature is "svisual_all"

* version is "2013.03"

* STROOT is "/home/supen/install/sentaurus/bin/./.."

* hostname is "localhost.localdomain"

* display is "/dev/pts/0"

* user is "supen"

这个貌似是缺少svisual_all这个Feature的问题,不过我自己试着在synopsys.dat加了,但是不顶用。不知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
将svisual_all加到licgen的SRC文件中,以前的SRC的确没这个feature。然后重新生成lic就ok。svisual会出现在界面菜单里,单独运行也可以。请问svisual相对tecplot有啥优势?

网友(2014-03-11):
安装成功,也进入了页面,但是help无法使用,淀积training提示说
Error:couldn't execute" mozilla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点积manual,提示说Error:couldn't execute" acrorea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求助大大,怎么解决,
version D_2010.03
(1.6 amd64 linux)

网友(2014-05-02):
对于Error:couldn't execute" mozilla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可尝试在swb中,设置firefox(mozilla)路径。如:edit->user preferences...->miscellaneous->default browser->/usr/fin/firefox。

网友(2014-08-06):
回复 网友A:

    这是你的firefox安装有问题,可以在线安装一个chrome试试

网友(2016-09-20):
回复 网友B:

   怎么加呢?

网友(2017-08-18):
你好,
我在这个论坛是新的。
不幸的是,我几乎不会说中国人,所以我很遗憾我的中国人。

我在Redhat Enterprise Linux 7.4上安装Synopsys Sentarus TCAD 2013有很多问题,我无法安装。
我提取的tar文件,但我不知道如何编译和安装程序从这些文件! 如果有人可以帮助我安装Redhat上的软件,我将不胜感激。 我认为我没有问题的许可,但我有安装问题。

我想知道如何在RedHat Linux上安装该软件? 除了我不能这样做之外,我一直都尝试过一切。 我不知道如何制作一个安装程序。

请指导我安装软件,我真的把它弄死了,以模拟我的MSc论文。

提前致谢。

任何帮助将不胜感激!

网友(2018-02-07):
回复 网友A:

    系统缺少相应的链接,以root身份执行
ln -s /usr/bin/firefox /usr/bin/mozilla
ln -s /usr/bin/evince /use/bin/acro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