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小稳定增益

楼主(2013-10-14):
请问一下各位,有没有碰到过一些运放当增益为0dB的时候相位裕度是小于0的情况?
   另外我看TI相关芯片的datasheet的时候会发现这样的情况,特别是当需要增益很宽的时候,比如跨阻放大器之类,其中说到非单位增益稳定运算放大器,我有点不太明白什么是最小稳定增益,难道是当作为跟随器的时候是稳定的,非单位稳定增益又是怎样?同时这类运放的最小稳定增益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
我的理解是:接成反相放大器的时候,增益是电阻的比值-Rf/Rs,此时的反馈系数是Rs/(Rs+Rf)
增益越高,反馈系数越小,系统越容易稳定

网友:
稳定性是与增益相关的,可以查看TI的一个关于运放稳定性的文章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