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HDL是如何处理矩阵的??

楼主(2013-10-14):
一个大的矩阵,比如二维图片,256x256大小,如果想以 行或列 为单位来处理,verilog(硬件)是怎样做的?纠结不短时间了,还是没弄明白?比如对行 列分别作循环移位、加减等?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顶个!
好像用rom或ram可以,把地址做好处理,高几位和低几位分别代表行列,就可处理吧?!
应该是这样的,试试先!

网友:
用内部RAM啊,速度够快,操作还方便,小点的矩阵直接用寄存器。

网友(2013-11-16):
同问。。。最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
需要对算法进行分解设计并行电路,存储用内部的ram块或外部ddr2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