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把13.56MHz分为4MHz

楼主(2013-10-14):
哪位大神指导一下,如何把13.56MHz分为4MHz占空比为50%的频率,有没有可能实现啊

网友:
小数分频 没必要了吧

网友:
简单点13.56/3.4=3.988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如何实现啊,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啊,谢了

网友:
PLL,13.56/339=0.04=4/1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也不错 就是先要分频 后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