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CIe交换板卡,电脑无法启动

楼主(2013-10-14):
板卡简介:

使用PLX公司的PEX8617,设计了一块PCIe功能板卡。将PEX8617设置为x4 x4 x4 x4模式,选择Port0作为上游端口。Port123作为下游端口,下挂3PCIe端点设备。框图如下

功能板的电气接口选用XMC连接器。调试时借助一块PCIe-XMC转接板,将功能板卡插到转接板上,然后插到电脑的PCIe x16插槽上,电脑为PCIe3.0XP系统。

板上的一些接法如下:

Ø使用PCIe插槽的Preset#作为功能板的复位

Ø使用REFCLK作为功能板的本地时钟,经过扇出芯片后,得到各设备所需的时钟

Ø功能板单一5V供电,该5V电源取自插槽的12V,由电源模块转换得来

Øpex8617jtag功能没有使用,我直接用1.5k电阻将JTAG_TRST#下拉。

Ø功能板的功耗率约为8W

将功能板插到电脑里后,出现过3种现象

1、电脑无法启动,处于黑屏状态;

2、电脑可以启动,但是找不到设备;

3、电脑可以启动,可以找到一个未知设备。看它的设备号正是8617。但是无法看到下游设备

第一种情况出现的概率最高,大约90%;第二种的概率大约10%;第三种的概率几乎为0,总共就出现了2次。

不使用电脑,将功能板插到另一种XMC接口的主板上:

此时无需使用转接板,会看到4Device ID0x8617的设备

问题排查:

Ø怀疑过转接板。在调试中发现,在转接板和功能板上的发送链路上,各有一个0.1uF耦合电容。后来将转接板上的电容去掉,直接短接,现象没有变化。

Øpex8617前端的时钟ok100MHz

Øpex86171.0V2.5V ok

Ø功能板在电脑中,3.3Vpex8617的复位、pex8617的时钟波形如下图所示

Ø功能板在XMC接口主板上时,3.3Vpex8617的复位、pex8617的时钟波形如下图所示

对比上述两种情况发现,从时钟有效,到复位拉高的这段时间,在电脑中为150ms,在XMC接口主板上为520ms。虽然都满足要求(规范中为最少100us),但是不知道这有无影响?后来就增加了这段时间。波形如下

1通道:板上3.3V

2通道:插槽Preset#

3通道:本地复位(即pex8617的复位)
4通道:pex8617的时钟

做上述更改后,电脑还是无法启动

Ø去掉了pex8617EEPROM,结果一样。后来还将后续PCIe设备的EEPROM也去掉了,结果还是一样。

Ø调试中发现PRSNT2的信号没有接,于是将其飞线与PRSNT1短接,设置成x4模式,结果一样

Ø尝试将电脑的PCI Express Native Control禁止,但是发现xp下没有该命令

Ø在电脑启动时,测量复位线,复位为高。

Øjtag复位脚的下拉电阻去掉,或者将jtag复位脚上拉,电脑可以启动,但无法看到设备。在XMC主板下也无法看到8617的设备号。

Ø将后端需要做上电配置的PCIe端点设备配置好,插上板卡后,电脑仍无法启动

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望大家给支个招!非常感谢!

网友:
为什么PEX8617的时钟给的这么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关注!
   我用的是金手指上的时钟,经过了一个扇出芯片,作为pex8617的时钟。这个时刻是由电脑主板决定的,我控制不了,我能做的只是把复位时间尽量放长一些

网友:
1:给PCIE板卡的差分时钟和复位信号撤销在一起出现感觉不是很对。2:这个时钟信号的质量感觉不是很好,为什么没有拉到低电平呢。3:你能不能换个电脑试试,或者把主板上给PCIE ROOT COMPLEX的差分时钟信号,直接接到你的板卡的金手指上,我还是怀疑差分时钟给的太晚了,跟复位de-assert一起给有点不太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回复!

       1、 从pcie时钟有效,到Preset#拉高,这段时间才16ms。我也是感觉有点少。不过还好我没有直接用Preset#,而是加了个复位芯片。用这个复位芯片去复位所有器件。也就是本地pcie时钟还是金手指上的时钟,但是本地Preset#,是在金手指Preset#之后,又加了段延时。但是加上延时后,也是不好使。
     2、pcie时钟是应该有一个直流分量的吧,或者说有没有都行?这个不确定。
     3、也换电脑试过,一台电脑是技嘉主板,一台电脑是dell主板,不过现象都是一样的

后来改了下时钟,
    1、只保留8617和8311的时钟,将另两个设备的时钟断开。这个时候电脑可以启动,并且可以看到8617和8311。

    2、只保留8617和一个设备(非8311)的时钟,这个时候电脑就启动不了。

我觉得可能是这两个设备的配置有问题,或者是这两个设备对时钟的要求过高,导致了整个系统在检测设备的时候崩溃了。

这两个设备是pcie r2.1的,而8617是r2.0的,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影响?

网友:
如果你有PCIE 协议分析仪的话,可以看下SWITCH和下游设备之间有没有做link training.如果有link training,可以判断跟时钟关系不大,跟你FPGA对设备的配置有关。但是你之前说,你不用那个XMC转接卡是正常的,说明FPGA配置逻辑没有问题,我估计还是跟时钟有关。 你查下几个设备的芯片的时钟复位要求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插入板卡后,如果找不到设备,重启一下系统呢?能不能找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能不能确认一下链路处于什么状态?

网友:
EEPROM肯定不会影响功能。如果有可能的话,你把原理图发给我,我帮你看看。

楼主:
      嗯,咨询了下技术支持,pex8617确实对复位有要求:通常建议先将其他芯片的复位拉高,然后再将pex8617的复位拉高。也就是要其他芯片先准备好。不过我调整了复位时序,还是没有变化。

  手头木有协议分析仪,做不了深入分析啊我现在怀疑是另外的设备配置有问题,正在查原因。

楼主:
   感谢关注!
重启还是老样子,现在也没手段查看链路状态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芯片有没有链路状态标识???如果有的话,让FPGA读一下,至少要比盲目做好很多

网友:
分析一个可能原因供参考:
1.由于在具备XMC接口的主板上能够识别设备,考虑原理设计上没有颠覆性错误。
2.而通过PCIe-XMC转接板插入普通计算机PCIe插槽导致计算机启动失败,很有可能是PCIe链路的PCB板走线设计不够严谨,导致PCIe链路信号完整性不过关
3.从PCIe根交换机出来到金手指之间的PCIe走线在PCIE规范中有预算,如果你的主板是一线品牌,可以暂时考虑主板没有问题
4.PCIe-XMC转接板我不知道是否有相关规范。不过可以观察你的转接板设计工艺,大致估计其品质,我曾经在一个项目中买过国内某家公司的PCI-CPCI的转接板,利用该转接板将PCI的声卡转接到CPCI系统中使用,拿到转接板后当时心就凉了半截,直接给相关工程师说,到电脑城买个10张,8张声卡回来,一张一张筛选吧。果然最后只选出两张声卡可用。
5.最后建议你先重点分析自己的XMC模块的PCIe走线是否在满足规范的前提下还有足够余量,然后看能否更换转接板或自行设计转接板。
6.如果转接板本来就是你自己设计的,那就好办了,从PCIe走线的信号完整性考虑应该是能解决问题的

楼主:
回复  chenxuoltju

   这个芯片有没有链路状态标识???如果有的话,让FPGA读一下,至少要比盲目做好 ...
引用 网友B:

switch的每个lane都有链路状态灯,不过灯是正常的:x1链路闪烁,x4链路常亮。感觉这些灯都只是必要条件

楼主:
分析一个可能原因供参考:
1.由于在具备XMC接口的主板上能够识别设备,考虑原理设计上没有颠覆性错误。
2 ...
引用 网友C:

感谢关注!     可能是我没说明白:在XMC主板上时,也只是能识别到switch,最初是看不到下游设备的。后来我做了下改动,可以看到下游的8311了。但是另外两路设备还是无法看到。

     而在电脑中时,只要将另外两路设备的时钟连上,电脑就无法启动。 如果仅保留8617和8311的时钟的话,还是能看到这两个设备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不是转接板的问题。

     转接板是自己做的,整条链路上打的过孔有点多。不过这也是没办法,从金手指到XMC插座,线是扭着的,又不想用线序翻转……

网友:
这样的话,倒有可能是还有设计上的问题。

我看了一下,TSI721是一个PCIe转RapidIO的桥片,可能你需要结合后面的FPGA设计分析一下,有可能是FPGA的程序有瑕疵把PCI总线拉住了,不同主板BIOS对PCI总线初始化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我曾遇到过FPGA挂在PCI总线上,当FPGA没有下载程序之前,在有的主板是导致死机,有的主板是导致不能点亮。

还遇到过某公司基于FPGA设计的PCI卡在台式机上能点亮,而在工控机中不能点亮的问题,需要将该卡的REQ#、GNT#信号断开才能使用。

网友:
建议你静下心来仔细读读PEX8617和TSI721的手册,核对你的设计。
想办法断开其它部分,只保留PEX8617和TSI721之间的连接,逐级排查。电路板调试是需要工程师精确理解板子的现象的,论坛上大家的帮助大多时候都是隔靴捎痒,更多的害得靠你自己。

网友(2013-11-29):
你先换台电脑试下。。。

楼主(2014-01-19):
这个板卡暂停调试了。回头有消息了再来给大家汇报

网友:
根据个人的分析:这是一款系统集成设计。主要是信号的采用差距造成的。
它相当于有一个监控的子机,它上面有一个母机,一个交换机,一个同步通讯计算机。真正的子机实现与外界通讯的时候,母机、交换机、同步计算机都在工作,所以,相关的信号的有用其实只限于子机。
那末由于设计这个硬件,它消耗的信号宽带是X^X,所以,正如你在图三中所示一样,只有绿色波即X=4的256波是有用的一样。如果你要确实地实现这个关于系统集成功能,包括实时的监听流量的控制与相关GPS的定位等等,那末X=4,16,64这些波都不能够监测得到,相当于通讯双方设置了一个门槛,只有门当户对才有可能实现通讯。所以,一旦系统里的子机与另一个系统子机进行对话,便要消耗很多的信号,包括无用信号的冗余。所以,这在理论上是不可行的。因为不可能一个低端的子机带动高端的主机、母机。
这也是多年以来的一个设计积案,现在将这个工作交给你,其实是给你判了死刑一样。希望你能够放弃这样的一个打算,如实地汇报,只有事后的监控才是可行的。这个理论上的空洞,相当于用口哨指挥航空兵一样。不可能实现。祝工作愉快。

网友:
电脑无法启动就是无法识别PCIE设备,主板检测不过。可以看看ltssm的状态,板上的0.1uf电容不能去掉,主机是靠电容来检测PCIE有无设备,可以检测一下此电容是否损坏,有条件的话看一下发送和接收的信号眼图,看看是否有数据发出;其次,确认8617的配置是否已经生效

网友:
先检查时钟,复位,以及焊接。我已经碰到好几次焊接不良导致switch无法正常工作的情况了。

网友(2016-01-27):
我做了一个pex8311的板子 连接到电脑就黑屏 无法启动   检查有100mHZ的时钟和pex8311输出的66M  而且不能从E2PROM加载数据  怎么回事 求大神   谢谢  qq1150054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