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中添加IO filler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10-15):
我在encounter中在添加IO filler时候提示有warnning.   'WarnSOCFP-127):Incorrect LEF class of cell 'PFILLER1',expected cell with class 'PAD SPACER'.还有在添加其他强度的PFILLER#时也是同样的警告。这些filler在我的LEF文件中都是有的(TSMC018工艺)。
   请问这句警告是什么意思?我该怎么解决这个警告?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也是出现这种问题,求指教?

网友:
请教个问题
我是encounter初学者,下载了一个指导书,看看了看,大概的都能看懂,。但是使用时需要几个文件我不知道去哪里获取!第一个:是lef文件  .lef
第二个:common timing library文件  .lib
第三个:需要在design import>>load 导入一个  .conf文件

还有后面timing 设置时需要的capacitance table file .captable文件和timing constraint file 等这些需要选中的文件
都去哪里找啊,有用过的大神指导一下啊!!是系统自带的吗????我看了没找到,根本不知道去哪个目录找,文件夹太多!给点指示吧!!
如果不是系统自带的如何是获取???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f(library exchange format)库交换格式文件里面包含了工艺层次等信息。common timing library不用填。.conf是在设计导入配置过程完成后保存生成的文件,下次使用时直接load就行了。就不用再对设计导入过程进行配置。至于电容表文件和lef文件都是工艺厂家提供的。而timing constraint file(时序约束文件是在DC过程中生成的,也可以自己写,主要包括输入输出延时,时钟的定义和建模,输入端口的驱动的设置,设计规则的约束,虚假路径和多周期路径的约束等一些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还没解决,等高手指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你的耐心解答,你不知道你这回答对我初学者来说拨走了多少额乌云啊!不用纠结别的了,别的都搞定了!我用DC自己生成了sdf文件,现在就是存在一个问题!lef文件去哪里找啊,你那有没有现成的啊!给我一个用用!我是在实验室做实验,所以没有厂家提供的呢!!方便的话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吧,我QQ是767616852,你可以把相关的资料传到我邮箱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lef是物理库,你们可以在eetop中找smic等公司的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台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用的库不能外传啊,在eetop上有smic完整的一套工艺库,你可以下了练习练习。

网友:
是不是你的LEF文件中的pad的定义出错了? class Core?

我猜的哈哈

网友:
filler 要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排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我找找去

网友(2015-11-15):
Encounter 中添加IO filler的问题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