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design中lvt、hvt、nvt的cell数量、功耗、面积用什么命令查看

楼主(2013-10-15):
请问,在ICC或其他tools中,怎么看该design中lvt、hvt和nvt的cell的数量以及power、area等的大小和比例。另外一般来说,lvt cell所占的比例不能超过多少合适?为什么?(除了power的考虑外),谢谢

网友:
report_threshold_voltage_group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了,所有的sc cell在undefined里面,没有区分开hvt lvt 和nvt。By the way,lvt cell的比例应占多少合适?谢谢

网友:
你要设置一下group
set_attri -typr string ******* 自己man一下
lvt肯定是越少越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袄,谢了,为了修hold,lvt占了45%了...

网友:
假如 timing 都不會過, 一直只用rvt 也沒用 power, area, timing trad-off 情況再決定巴

网友B(2014-01-15):
回复 网友C:

    修hold怎么会提高LVT比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HVT的delay长啊 ,hold fixing 应该也会做cell swapping

网友(2021-12-07):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因为要插delay cell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