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useful skew 用多了,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3-10-15):
在CTS时,我们都会用到useful skew,目前发现会有hold问题,不知还有其他什么影响没?

网友:
如果長 clock tree 後 setup time 不會過才用 useful skew, 否則 hold time 會多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除了hold还会有其他问题没?
   会造成clock tree skew的不平衡

网友:
當然會造成 clock tree skew unbalance, 只是通常不建議把其他沒有timing violation 的 endpoint 跟需 useful skew 解 violation 的 endpoint 再做一次 clock tree optimize. 畢竟妳有可能做到 clock skew 小, timing violation 也可解, 但tree的 buffer 多加很多 clock network power 也變大.

网友:
timing就是有借有還
useful skew借setup time就要還hold time
TREE不BALANCE也會影響OCV

网友(2018-09-18):
借太多了,tree上也会多插很多cell的,clock power 变大了,对hold也不好,后面要多插很多cell来fix h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