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能否做到多线程运行呢?多帮忙解惑了!谢谢!

楼主(2013-10-15):
1、同样的虚拟机系统及项目,运行的速度基本上取决于单核的最高频率,多核的性能完全没法发挥。用i7-4700跑一个小项目的synopsys ICC却要半个多小时,在双核3.2机子上却只要20分钟左右。太慢了,没法忍受啊?是license仅支持单cpu的么?看基本上都是单cpu跑到100%。能做到多核跑么?
2、即便是在实际的Linux操作系统中,好像也几乎都是单用户跑单个cpu的,没法做到多线程。除了cadence mmsim仿真时可以设置APS多线程时才有用?
各位大虾多帮帮忙,受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

楼主:
查到了,到软件的userguide直接搜License,先看下软件的license feature是否支持multi-core, 后set_host_options -max_cores n; 真正用到多线程的也就几条关键的耗时间的指令。

网友:
mark一下,虚拟机CPU最高主频直接降低一半,不知道lz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 2# whynoreason   每4个core使用一个licen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郁闷,虽然设置都很好,也可以看到Log文件里头是用多核在跑,但还是很慢,而且似乎虚拟机里头的cpu的占用率与win8底下显示的差好多啊。win8一点都不卡,貌似还是只是用一个cpu似的,你的啥情况啊?多交流下

网友(2019-01-19):
好像有warning说licence不支持。。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