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问题

楼主(2013-10-15):
ADC在一定的输入范围了,有输出信号,但输出信号不跟随输入信号的变化而变化请问一下 从那几个方面确认,可能那些地方出了问题。主要从测试方面可能错误出发。
ADC时钟, vref参考电压,保持信号都是自己外供(频率一到二百KHz)
菜鸟求大神求解(表示不达标请谅解)

网友:
测试信号驱动能力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可以在具体一点不  芯片内部出现问题,还是我外部提供的信号不正确
   外部信号正确 有输出信号 ,但不跟随输入信号的变化(不是噪声干扰)

网友:
请具体一点说明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对现象问题具体说明下?

网友:
这个是否加入以下DFT的功能?不会做芯片都没有一些debug用的逻辑?

楼主:
回复 网友C:

   麻烦具体点,谢谢 不是很懂

网友(2013-12-10):
内部有线烧断或连错,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