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启动encounter 8.1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10-15):
**ERROR: (SOCOAX-148):  Could not open shared library liboax22.so : liboaDesign.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OR: (SOCOAX-148):  OA features will be disabled in this session.
每次启动老是出现这个问题,后面配置好.conf文件后又出现下面问题:
**ERROR: (SOCOAX-820):  The OA features are disabled in the current session of encounter because the oax shared library could not be loaded properly. This could be because your installation was not properly configured. To enable OA features, exit the current session and re-launch encounter either after fixing your installation by running the Configure Installation phase, or after setting the OA_HOME variable to point to a proper OA installation. Check the "OpenAccess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 manual for more information.

**ERROR: (SOCOAX-850):  oaxCacheCellBindingInfo command can not be run as OA features are disabled in this session.
encounter 1> **ERROR: **ERROR: (SOCOAX-5065):   Could not store cell binding information in FE-DB.
哪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必重谢!!!

网友(2014-06-20):
这个问题我解决过,百度有,但是你可能没意识到百度上的意思和这个的关联,人家没明说。

网友(2014-08-25):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

网友A(2020-09-14):
怎么解决的,我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2021-03-17):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我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同问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