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的噪声

楼主(2013-10-15):
请问两级运放的噪声,在10~20MHz的频带范围内积分,可以做到30uV左右吗?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bjt肯定没问题,用mos的化要看你用多少的工艺和电流及面积

楼主:
是mos,0.18um工艺,电流不大于30uA。
这样是不是有点难?

网友:
回复 楼主:

    0.18um热噪声更主导些,你给的30uV是等效输入还是输出噪声?可能电流不太够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30uV是等效输出噪声。

网友:
应该差不多可以,你试试把,你输出加个RC可以提高噪声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