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双时钟沿OFFSET IN约束问题

楼主(2013-10-15):
在做RGMII接口时碰到一个时序约束问题,请教一下大家啊。1. 设计背景介绍:
   RGMII接口信号名称是: rgmii_rxc, rgmii_rx_ctrl, rgmii_rxd[3:0]。rgmii_rxc 进入FPGA后接IBUFG后输入到DCM进行phase shift,输出的125MHz时钟rx_clock用作IDDR的输入时钟端C,rgmii_rx_ctrl,rgmii_rxd[3:0]经过IBUF后接IDDR的数据输入端D。
由PCB设计原因,rgmii_rxc 没有走专用CLK输入管脚,所以rgmii_rxc 到DCM的延迟很大,相对于数据端大概有10.375ns。
   UCF文件相关约束如下:
      NET "rgmii_rxc" TNM_NET = rgmii_rxc;
      TIMESPEC TS_  rgmii_rxc  = PERIOD "rgmii_rxc" 8 ns HIGH 50%;
      TIMEGRP FF_RISING = RISING  rgmii_rxc;
      TIMEGRP FF_FALLING = FALLING rgmii_rxc;
      NET "port1_rxd*" TNM = rgmii_din;
      NET "port1_rx_ctrl" TNM = rgmii_din;
      TIMEGRP rgmii_din OFFSET = IN 2 VALID 4 BEFORE rgmii_rxc  TIMEGRP FF_RISING;
      TIMEGRP rgmii_din OFFSET = IN -2 VALID 4 BEFORE rgmii_rxc TIMEGRP FF_FALLING;

2. 问题描述:
    这样约束后twr文件总报hold time出错,rgmii_rx_ctrl, rgmii_rxd[3:0]相对于rgmii_rxc的rising_edge大概都是-8.375ns的slack,貌似ISE认为时钟相对于数据的延迟10.375ns,补偿2ns后就认为还差8.375ns,但是时钟周期是8ns,这样保持时间就应该是0.375才对啊,并且好像ISE没有将DCM的输出时钟拿来进行setup/hold分析,而是直接用rgmii_rxc为时钟进行timing分析,请问应该怎么写约束才能让时序收敛. 谢谢啦!

网友:
-8.375 = 8 =-0.375,这样子还差一点啊,
把DCM输出的时钟向前相移一点就可以解决问题,要是DCM不方便,改用PLL也可。
对于offset_in分析,是以进板的时钟为基准的,因为上端芯片的输出也是以这时钟为参考告诉tco有多少,至于rx_clock,是进板时钟的派生时钟,具体时延也是可以精确分析的。 等到了下一级寄存器,就以rx_clock分析了。

楼主:
谢谢eaglelsb的回复。
在DCM里已经加了-38度的phase shift,但是好象.twr里没有相应的分析。
在.twr里报的hold time错误是以DCM派生出来的时钟rx_clock为基准分析的,见下面:
#########################################################
Slack (hold path):      -6.592ns (requirement - (clock path + clock arrival + uncertainty - data path))
  Source:               rgmii_rxd(3) (PAD)
  Destination:          inst_logic_top/inst_emac_top/v4_emac_block/rgmii0/rgmii_rxd_ddr_regs.3.rgmii_rxd0_iddr/FF0 (FF)
  Destination Clock:    inst_logic_top/rx_clock_0 rising at 0.000ns
  Requirement:          3.000ns
  Data Path Delay:      0.801ns (Levels of Logic = 1)(Component delays alone exceeds constraint)
  Clock Path Delay:     10.213ns (Levels of Logic = 2)
  Clock Uncertainty:    0.180ns

  Clock Uncertainty:          0.180ns  ((TSJ^2 + TIJ^2)^1/2 + DJ) / 2 + PE
    Total System Jitter (TSJ):  0.000ns
    Total Input Jitter (TIJ):   0.000ns
    Discrete Jitter (DJ):       0.120ns
    Phase Error (PE):           0.120ns

  Minimum Data Path: rgmii_rxd(3) to inst_logic_top/inst_emac_top/v4_emac_block/rgmii0/rgmii_rxd_ddr_regs.3.rgmii_rxd0_iddr/FF0
    Location             Delay type         Delay(ns)  Physical Resource
                                                       Logical Resource(s)
    -------------------------------------------------  -------------------
    C13.I                Tiopi                 0.786   rgmii_rxd(3)
                                                       rgmii_rxd(3)
                                                       inst_logic_top/inst_emac_top/v4_emac_block/rgmii0/rgmii_rxd_bus.3.rgmii_rxd_ibuf
    ILOGIC_X2Y303.D      net (fanout=1)        0.058   inst_logic_top/inst_emac_top/v4_emac_block/rgmii0/rgmii_rxd_i(3)
    ILOGIC_X2Y303.CLK    Tiockd      (-Th)     0.043   inst_logic_top/inst_emac_top/v4_emac_block/rgmii_rxd_rising_0_i(3)
                                                       inst_logic_top/inst_emac_top/v4_emac_block/rgmii0/rgmii_rxd_ddr_regs.3.rgmii_rxd0_iddr/FF0
    -------------------------------------------------  ---------------------------
    Total                                      0.801ns (0.743ns logic, 0.058ns route)
                                                       (92.8% logic, 7.2% route)

  Maximum Clock Path: rgmii_rxc to inst_logic_top/inst_emac_top/v4_emac_block/rgmii0/rgmii_rxd_ddr_regs.3.rgmii_rxd0_iddr/FF0
    Location             Delay type         Delay(ns)  Physical Resource
                                                       Logical Resource(s)
    -------------------------------------------------  -------------------
    D14.I                Tiopi                 0.952   rgmii_rxc
                                                       rgmii_rxc
                                                       inst_logic_top/inst_emac_top/v4_emac_block/inst_rgmii_dcm0/CLKIN_IBUFG_INST
    BUFGCTRL_X0Y30.I1    net (fanout=4)        4.821   inst_logic_top/inst_emac_top/v4_emac_block/inst_rgmii_dcm0/CLKIN_IBUFG
    BUFGCTRL_X0Y30.O     Tbccko_O              0.900   inst_logic_top/inst_emac_top/v4_emac_block/inst_rgmii_dcm0/CLK0_BUFGMUX_VIRTEX4_INST/BUFGCTRL
                                                       inst_logic_top/inst_emac_top/v4_emac_block/inst_rgmii_dcm0/CLK0_BUFGMUX_VIRTEX4_INST/BUFGCTRL
    ILOGIC_X2Y303.CLK    net (fanout=65)       3.540   inst_logic_top/rx_clock_0
    -------------------------------------------------  ---------------------------
    Total                                     10.213ns (1.852ns logic, 8.361ns route)
                                                       (18.1% logic, 81.9% route)
#########################################################
但是好象ISE没有考虑到时钟周期是8ns,相当于时钟沿的真正延迟是10.213-8=2.213ns,所以应该hold time应该是够的才对。

怎样才能让ISE不报hold time的ERROR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