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oventorware使用中的问题汇总

楼主(2013-10-15):
貌似国内用coventorware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大家可以讨论哈这东东使用过程中的些问题,说不定能找到些解决问题的思路。
我先说个
1.MEMS里很多结构都是薄膜结构,xy方向尺寸很大,z方向尺寸很小,这两者之间的比很大,超过500、1000是常有的。如果网格尺寸将就xy方向的尺寸,就会形成很多aspect ratio很大的网格,在仿真时常常无法继续。在划分网格过程中将就z方向的尺寸,常常会形成巨量的网格,及其耗时。
发现划分网格时,有个选项可以选用shell element来划分网格。但是一旦选用了shell element后,在仿真开始的预处理过程中,程序报错,说abaqus 找不到element properties definition,实在没辙。不知道哪位兄台有经验?
我就想了个替代的方案来处理这种情况。比如做热分析,就将薄膜厚度加厚十倍,然后将薄膜的热导率、热容等相应调整,保证整体的热导不变即可。做电分析,把厚度增加十倍,然后将电导率相应调整,保证电导不变。这样划分网格和仿真就容易多了,仿真结果基本与不变的时候一致。说明该方法是有效的。
做力学分析的时候,怎么调整参数呢?

网友(2017-07-05):
请给我一个 CoventorWare_2012.000的 license 行吗?390504401@qq.com

网友(2017-08-18):
默默地看一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說的方法,我也用過,但根本對不上實際上晶片量測結果。我唯一的解法就是去租大型伺服器來跑,如果你趕案子的話,要不就是把虛擬記憶體加大,但也只能是你DRAM的兩倍,超過系統就會當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