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调用modelsim仿真问题

楼主(2013-10-15):
大家好我用quartus生成modelsim仿真的test.vt文件,在里面例化了被测试模块,然后initial了时钟个复位,可以仿真

现在我把激励也作为一个模块加进来,clk.v,并添加到工程中,仿真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

modelsim提示找不到clk.v

是不是只能在modelsim里新建工程才能这样做

网友:
你说的不清不楚,我只能猜测你的步骤:
(1)Qii写test.v;
(2)modelsim仿真test.v;可以仿真;
(3)Qii写clk.v,添加到Qii工程;
(4)modelsim仿真test.v,提示找不到clk.v;

如果是上述步骤的话,你应该用Modelsim新建工程,把clk.v和test.v都包含到工程里,再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因为我之前是在qii中调用modelsim,不是在modelsim中新建工程,所以总是提示找不到cl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