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arecell功耗问题,有了解的么?

楼主(2013-10-16):
我负责的数字部分里有sparecell(D触发器),布局布线后sparecell(D触发器)的D端接了VSS,其他引脚悬空;今天后仿的时候,我数字部分的功耗特别大,负责人说应该是sparecell(D触发器)的CLK端悬空引起的,请问是这个原因么,如果是的话,能不能把CLK端接VDD或VSS来解决?

网友:
在芯片里,所有输入端口都不能悬空

网友:
spare cell 最终留片时是不是要删除啊

网友:
這些 flip flop的CLK pin應該要一起做CTS不然到時候要用會有clock skew不balance的issue
而且 input pin 不可以 floating

网友:
不能刪除
INPUT不能floating

都接好了spare cell應該只有漏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