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051 io 有沒有 driving 1~2ma 版本

楼主(2013-10-16):
at89c51 電流太小不能直接推 led .. 20c51  20ma 太大了  ..有些書說要接限流電阻, 太麻煩了
  因為會直接推很多顆 led  (dot matrix LED ) .
有沒有 8051 40pin  IO port 是 1~2ma ?  因為會推很多顆 led
同時 source /sink  10 led => 10ma , 8051 應該還能受得了 .

還是說有可程式 port current 能力的 8051 ?

网友:
使用IO口内部MOS的Rds做限流电阻,这样的设计方法不推荐

楼主:
但是現在 電路 io driving 能力本就有限阿.
2ma sink 能力 不會吃掉太大功率  LED  Vf=1.7v (白光才會 3.3~3.5v)
io = 2m * 3.3 =6.6mw
. 因為我推DOT MATRIX
想做跑馬燈要用掉很多 IO , 串電阻很麻煩  要一個焊接 ..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C 看來是可以

不過 不知道 stc89c51 是否是FLASH ? 還是使用 ISP ?
我只有 FLASH 燒錄器

stc89c51
4~6ma 較好連限流電阻都可以省去了 ,,

网友:
io的driver能力,是Rds的一个外在表现。
使用Rds当限流电阻,一个是选芯片麻烦,二是不同的IO口Rds参数离散,比如有可能8个LED亮度各异。

STC的芯片全是Flash的,ISP下code进去

楼主:
ISP => serial 燒
某些燒錄器無法使用

這是純個人做跑馬燈來玩.. led 亮度不均這單一CHIP 應該不會差太多吧.

网友:
没搞懂,即使每个IO口都做上拉,来增强其高电平输出能力,也不过用4个排阻吧?有何难?至于后面接什么东西,这个不用说吧?因为你要说的是IO口的输出电流驱动能力,51的灌电流能力已经够了,输出的话,是uA级别的,但是挂个上拉就OK了啊。

楼主:
我是要直推  led matrix ,  一般電路是都使用其他 IC 推, 因為使手焊方式 不想增加太多東西 ,
8x8  一組共陰方式 .. 省去  bjt OR  uln2003 ..
3 port 剛好可以做   2 組的 8x8

网友(2013-12-08):
现在用增强型51,驱动电流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