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请问Allegro的PCB文件怎么转成HFSS可以的文件啊?

楼主(2013-10-16):
求助:请问Allegro的PCB文件怎么转成HFSS可以的文件啊?
求高人指点

网友(2014-09-21):
下载Ansoftlink 4.2以上版本,安装后会在allegro看到一个新增的导出 .anf文件的菜单,就OK了。细节建议论坛里面搜搜ansoftlink相关。

网友:
不错,知道了,省得以后手工转了

网友(2017-10-16):
你试成功了吗 我的怎么装的6.0 导出不了呢 我的candence 是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