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高速低增益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3-10-16):
原运放

原运放

是否为交流地?

是否为交流地?

并接电阻和电容

并接电阻和电容

我是研一刚入学的菜鸟,最近看论文一直有一些疑问,提出来请教论坛里的前辈和大神,还望大家不吝赐教。

下图是一个单级的高速低增益运放,在M3,M4的栅漏并接电容,引入电感分量(也就是所谓的shunt-peaking)来拓展带宽,我疑惑的是,如果按教材上分析交流等效电路的方法分析这个电路,两个电阻之间应该是交流地,这样交流下运放的上面可以等效为一个二级管连接的MOS管并联一个电阻R,这样的话就不能peaking了,所以我觉得是否应该将两电阻之间的连接断开,只是把两电阻分别并接在M3和M4的栅漏上。

另外一个问题是,还有一些文献中,又在电阻两端并接了电容,并接电容的目的是什么?对运放的性能有什么影响?

楼主:
自顶一个,别沉了

网友:
电阻不是共模反馈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啊,单级未用到共模反馈,不是共模检测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确定第二级能给他确定工作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提醒和指正,刚刚看了一下的确应该是个共模反馈,如果要做shunt-peaking,两电阻之间是要断开的,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看一下拉扎维那本书中文版的P265到P266.
     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两电阻之间可以不断开,使AC为地,加快对out的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