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change_link和size_cell的区别

楼主(2013-10-16):
请问,在ICC中change_link和size_cell命令有什么不同?在修setup的时候用哪个比较好啊?谢了~~~

楼主:
用size_cell的时候经常会出现 warning: Not relinking cell '%s'

网友:
回复 楼主:

   size_cell不能把inv换成buf
change_link可以

网友:
修 timing 應該是用 size_cell 不是 change_link 喔. (會改到 formal 不會過)
跑過 ICC ECO flow 產生的 tcl 就有 size_cell 用法, 樓主可能有語法錯誤的問題.
man 一下 ICC help 八.

网友:
Size_cell 會考慮function equivalent,
Change link不會

如沒有特殊情況建議使用size_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