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閃電如何對手機充電 ?

楼主(2013-10-16):
研究團隊在實驗室中製造與閃電相同的狀況,讓 20 萬伏特的電弧跳過 30 公分的間距,然後接到 Nokia 925 的充電線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JTl2oqaWPs&feature=player_embedded

一般 電路都會做 防 surge  或是 雷擊
那充電電路  如給 100KV  會如何 ?

网友:
一般来说,在100KV级别,什么电路都会因为瞬时电流过高导致激发巨大热量金属直接汽化,其他元件烧毁。
视频里用到的应该是电磁场感应发电原理,利用率估计是整个电弧的万分之一

楼主:
电磁场感应发电原理
=> transformer 嘛??

對拉 打雷前雲中應該是一堆 電荷
不能把靜電荷轉為一般電壓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