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ART--鉴定一下

楼主(2013-10-16):
//*******************************FILE HEAD**************************************
//// FILE NAME       : uart_transmitter.v
// FUNCTION        : UART数据发送模块
// AUTHOR          :
// DATE & REVISION :
// COMPANY         :
// UPDATE          :
//******************************************************************************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uart_transmitter
    (
        input i_rst_n,
        input i_clk,

        input i_tx_order, //UART数据发送指令
        input [7 : 0] i_tx_data, //UART发送的数据
        output o_uart_tx_busy, //UART发送模块忙

        output o_uart_tx //UART数据输出
    );

    reg r_tx_order_buf;
    reg r_tx_order_rising;

    reg [4 : 0] r_div_cnt;  //时钟分频计数器
    reg r_div_clk;          //分频时钟信号

    reg [1 : 0] cstate, nstate;
    parameter [1 : 0] idle = 2'b00;
    parameter [1 : 0] load_data = 2'b01;
    parameter [1 : 0] shift_data = 2'b10;

    reg [4 : 0] r_shift_cnt;
    reg [9 : 0] r_shift;

    assign o_uart_tx = r_shift[0];
    assign o_uart_tx_busy = (cstate == idle)? 1'b0 : 1'b1;

//*********************************PROCESS**************************************
// FUNCTION        :产生分频时钟
//******************************************************************************

    always @(posedge i_clk, negedge i_rst_n)
    begin
        if(1'b0 == i_rst_n)
        begin
            r_div_cnt <= 4'd0;
            r_div_clk <= 1'b0;
        end
        else
        begin
            r_div_cnt <= r_div_cnt + 4'd1;
            r_div_clk <= r_div_cnt[3];
        end
    end

//*********************************PROCESS**************************************
// FUNCTION        :捕获UART发送指令的上升沿
//******************************************************************************
    always @(posedge r_div_clk, negedge i_rst_n)
    begin
        if(1'b0 == i_rst_n)
        begin
            r_tx_order_buf <= 1'b0;
            r_tx_order_rising <= 1'b0;
        end
        else
        begin
            r_tx_order_buf <= i_tx_order;
            r_tx_order_rising <= i_tx_order & (~r_tx_order_buf);
        end
    end

//*********************************PROCESS**************************************
// FUNCTION        :UART下个状态转化到现状态
//******************************************************************************
    always @(posedge r_div_clk, negedge i_rst_n)
    begin
        if(1'b0 == i_rst_n)
            cstate <= idle;
        else
            cstate <= nstate;
    end

//*********************************PROCESS**************************************
// FUNCTION        :UART下个状态转化进程
//******************************************************************************
    always @(*)
    begin
        case(cstate)
            idle        :
                if(1'b1 == r_tx_order_rising)
                    nstate = shift_data;
                else
                    nstate = idle;
            shift_data  :
                if(4'd9 == r_shift_cnt)
                    nstate = idle;
                else
                    nstate = shift_data;
            default     :
                    nstate = idle;
         endcase
    end

//*********************************PROCESS**************************************
// FUNCTION        :UART在各个现状态下的操作
//******************************************************************************
    always @(posedge r_div_clk, negedge i_rst_n)
    begin
        if(1'b0 == i_rst_n)
        begin
            r_shift <= 10'b1111111111;
            r_shift_cnt <= 4'd0;
        end
        else
        begin
            if(idle == cstate && 1'b1 == r_tx_order_rising)
            begin
                r_shift_cnt <= 4'd0;
                r_shift <= {1'b1, i_tx_data, 1'b0};
            end
            else if(shift_data == cstate)
            begin
                r_shift_cnt <= r_shift_cnt + 4'd1;
                r_shift <= {1'b1, r_shift[9 : 1]};
            end
            else
            begin
                r_shift <= 10'b1111111111;
                r_shift_cnt <= 4'd0;
            end
        end
    end

endmodule
// END OF uart_transmitter.v FILE ***************************************************

网友:
,你自己仿真一下啊,看看仿真结果不就知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