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delsim后仿真问题,希望大神们帮我解决一下

楼主(2013-10-17):
我在QUARTUS 综合布线 时序约束之后,也就是常说的静态时序仿真,跑出的速度为300M的样子,然后将产生的网表文件(.vo)和延时文件(.sdo)放进modelsim做后仿真。在testbench的时钟设为300M,波形结果错误,但是我将时钟设为80M的样子结果就正确。后来我单独试了一个很简单的加法器,也出现了一样的结果,时钟较低时(100M)结果正确,较高时出错,可是一个加法器不可能只能跑100M啊,不知道是不是我后仿真的方法有问题还是别的原因,求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
你这个加法器是几位的?是不是进位链太长而且器件很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加法器是4位的,器件选择stratix iv ,器件算是比较高端。

网友:
跑出来的速度是说关键路径的最小延时的参数,可不是说时钟可以给300M,我个人认为这不是相同的概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个人感觉Stratix还这样就不太对了。   如果只是一个加法器,不妨把代码和约束都拿出来看一下。

网友:
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