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modelsim仿真时error:vsim-3043的问题

楼主(2013-10-17):
学习写测试向量过程中遇到个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下。
module moore_detector(
  x,rst,clk,z);
  input x,rst,clk;
  output  z;

  parameter [1:0] st0=0,st1=1,st2=2,st3=3;
  reg [1:0] current;

  always@(posedge clk)
    if  (rst) current=st0;
    else  case(current)
      st0:current<=x?st1:st0;
      st1:current<=x?st1:st2;
      st2:current<=x?st3:st0;
      st3:current<=x?st1:st2;
      default:current<=st0;
    endcase

    assign z=(current==st3)?1'b1:1'b0;
endmodule

module tb_moore_detector;
  reg x,reset,clock;
  wire  z;
moore_detector  MUT(x,reset,clock,z);
  initial begin
    clock=1'b0; x=1'b0; reset=1'b1;
  end
  initial #24 reset=1'b0;

  initial repeat(100) #5 clock=~clock;
  initial forever@(posedge clock) #3 x=$random;
  initial $monitor("New state is %d and occurs at %t",MUT.cuurent,$time);
  always@(z) $display("Output changes at %t to %b",$time,z);

endmodule
对tb_moore_detector.v进行仿真时,总出现这个错误:
Error: (vsim-3043) D:/Verilog/ex2/tb_moore_detector.v(19): Unresolved reference to 'cuurent' in MUT.cuurent.
也在网上搜了很多,但是没找到如何解决这个错误。
谢谢!

网友:
拼写错误?
是cuurent还是curren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十分感谢!
    还是怨自己的不细心,也没仔细的看错误提示,对自己来说是个教训。

网友:
你不是定义的curent吗?cuurent当然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