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后仿真

楼主(2013-10-17):
附件是我测试的一个小模块,里面有源文件和testbench文件及整个工程文件,加了时钟约束后,前仿的频率600多Mhz,也 没有时序违例,但是后仿真的时候,频率大于100Mhz,就出问题,不知是不是约束的问题。求知道原因的给解答下,谢谢

网友:
时序是否约束对了?先看sta log!

网友:
功能仿真时你到10G的频率也不会有问题的,后方加入布线延时当然很容易出现问题,而且你的设计想达到600M基本上应该目前不可能实现的吧。建议你从硬件方面了解一下,硬件语言和软件语言还是有很大不同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