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做工艺角仿真时ff和ss相差过大怎么办?

楼主(2013-10-17):
     新手求指点:请问各位前辈在遇到不同工艺角下参数相差太大的问题都是怎么处理的?已经用了偏置电路了。两级全差分的开环增益 TT:56.6dB   FF:56.3dB   SS:48.62dB  FNSP:3dB且图像不正确  SNFP:27.79dB 也过低。 请各位指教,拜谢

网友:
这个问题就该自己解决

网友:
可能ss的时候,偏置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