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复位信号如何管理?

楼主(2013-10-17):
最近在看Xilinx的DDR3 的IP核,看到它内部的复位信号逻辑还挺复杂的  一会有用IDELAYCTRL模块,一会又用reg同步一下,一会又有组合逻辑!想问一下在自己设计电路的时候(比如自己设计DDR3控制器),如何来管理自己设计中的复位信号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高速的最好采用局部复位的方法,全局复位的延迟太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请版大说详细点吗?什么叫局部复位,什么叫全局复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走的全局时钟线的,或者复位所有逻辑的是全局复位,  只复位部分逻辑的,或者部分置位的是 局部复位,
其中局部复位因为复位信号只管理一小部分逻辑,所以相比而言延迟路径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