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si总线和spi总线的差别

楼主(2013-10-17):
有谁知道ssi总线和spi总线的具体差别,知道ssi可以模拟spi总线,两个都是串行外围总线。但是不知道区别?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两者都是在时钟沿对数据进行采集或者发送,具体差别我个人觉得就是SSI可以定时对数据进行采集,而SPI则根据系统需要进行数据读取或者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