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Error 寻求帮助

楼主(2013-10-17):
在图形界面下Run Calibre  LVS 时,出现下面Error,有了解解决方法的请帮个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export的文件夹没有写权限 ?

网友:
從 sch 轉 netlist 失敗
可能是 sch 沒打開 或 無相同名稱 sch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在从sch到netlist时出的Error,目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重启电脑后就OK了。
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电路改动后没有进行相应的check &save 。在ICW窗口可以看到详细的解释,那个电路出了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答,不是Check & Save问题,貌似是ICFB的默认项被修改了,不是太清楚,后来重启电脑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