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C5141 install in RHEL6.3

楼主(2013-10-17):
IC5141 is successful to install in RHEL6.3-i386 also MMSIM10, Hspice2010.06, CustomExplorer  is good to run

网友(2014-02-11):
请教下安装方法?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ease reference to trhe attached file and install all select the sub-parts in the RHEL6.3-i386

网友:
这几天正尝试在rhel6上面安装ic5141,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网友:
安装成功了,但是报X Toolkit Warning的错误不能使用,正在努力试验中。

网友(2014-03-24):
先看看再说,3Q

网友(2015-01-20):
回复 网友A:

請問最後你的問題有解決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报X Toolkit Warning,打不开library manager。原因是我在安装rhel6.5的时候把hostname写成自己定的名字了,而在系统/etc/hosts里面还是默认的local.localdomain,因此直接把/etc/hosts里面的第一个local.localdomain修改为自己定的那个名字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不知道我遇到的问题是不是和你遇到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