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过程中所遇见的问题

楼主(2013-10-17):
版主大大和各位DC达人好,是这样的,我现在有一个工程,是在ISE里编辑的,其中包括一些库文件,
library ieee;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 pragma translate_off
use std.textio.all;
-- pragma translate_on
library grlib;
use grlib.config_types.all;
use grlib.config.all;
use grlib.stdlib.all;
就是类似grlib这种的,附件里有图片,我直接把这些库中的VHDL文件和工程文件一起读进去,工程文件可以正常读入,但是这些库的VHD文件读进去之后会报错,提示找不到库以及用type定义的类型也不认识,
33: library grlib;
                ^^^^^^
[Warning] Library GRLIB not found

-------------------
    34: use grlib.config_types.all;
                  ^^^^^^^^^^^^^
[Error] CONFIG_TYPES is not a primary unit of library GRLIB

-------------------
    35: use grlib.config.all;
                  ^^^^^^^
[Error] CONFIG is not a primary unit of library GRLIB

-------------------
    36: use grlib.stdlib.all;
                  ^^^^^^^
[Error] STDLIB is not a primary unit of library GRLIB
Compiling Package Declaration AMBA

  38:   constant VENDOR_RESERVED   : amba_vendor_type := 16#00#;  -- Do not use!
                                       ^^^^^^^^^^^^^^^^
[Error] Name AMBA_VENDOR_TYPE is unknown

-------------------
    39:   constant VENDOR_GAISLER    : amba_vendor_type := 16#01#;
                                       ^^^^^^^^^^^^^^^^
[Error] Name AMBA_VENDOR_TYPE is unknown

-------------------
    40:   constant VENDOR_PENDER     : amba_vendor_type := 16#02#;
                                       ^^^^^^^^^^^^^^^^
[Error] Name AMBA_VENDOR_TYPE is unknown

像grlib这种库我不知道怎么在DC中定义,还有个问题就是DC好像对VHDL中的‘1’和‘0’描述不认识,麻烦版主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来人啊,麻烦各位大大帮我看看

网友:
你是用vhdl的方式读入的?

网友:
按组创建library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说的详细些么?怎么按组创建library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读VHDL的方式没有问题,问题就是VHDL中调用了其他的VHDL文件,自定义的库DC不能识别

网友(2013-12-18):
你好,你这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你这问题。

网友(2020-08-21):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