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源稳定性分析提问

楼主(2013-10-17):
在开关电源设计过程中,分析其稳定性的时候.有要求:根据采样定理,为了保证系统稳定,穿越频率(即系统开环增益为0DB时的频率)必须小于开关频率的1/2.这句话怎么理解?求助!

网友:
应该是1/6到1/10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啊?这两者的关系是怎么具体分析的?

网友:
开关电源-》采样系统-》开关频率为采样脉冲,输出电压为采样信号》输出电压是连续变化的AC信号,开关频率是离散的脉冲信号》所以,如果输出电压所包含的的高频信号(>1/2开关频率的AC信号)没有被滤除掉(也就是LOOP GAIN>0dB),那么开关频率就采样不出来了。传递函数上好像是表现为 RHP 极点,时域上表现为发散的不收敛,也就是系统部稳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