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评价一个工艺

楼主(2013-10-17):
大家在做设计的时候,如何选择一个适合设计的工艺呢,或者说该从那个角度怎么样来评价一个工艺的好坏。

网友:
应该根据项目应用,成本,面积以及逻辑门的规模来选择工艺了。

网友:
选择工艺更多的不是从性能上来考虑的,除了上面这位谈到的,视公司规模,产品定位,合作伙伴关系等,都会有所不同。
如果可以选,为做模拟自然是阈值低,漏电流小,器件种类多,生产线稳定的工艺。虽然可能有些性能也是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