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tech file

楼主(2013-10-18):
看了半天ICC tech file里的Fat Metal Spacing Rules,还是不会改。
比如我想把全部并行走线超过25um的走线,最小间距设为0.2um,我是这样改的:
fatTblDimension = 3
fatTblParallelLengthDimension = 3
fatTblThreshold = (0.000,0.500,3.000)
fatTblParallelLength = (0.000,1.500,25.000)
fatTblSpacing = (0.100,0.100,0.200,
                         0.100,0.150,0.200,
                         0.100,0.170,0.400)
可是结果不是想要的。看结果,我怀疑ParallelLength是指max_length{wire1,wire2},而不是两者并行的部分。
不知道哪位高手懂设置这个呀?
流片修DFM急用!

网友:
ParallelLength的确是指两者并行的部分,但它的作用是downgrade而不是upgrade
你的table蛮奇怪的,正常来说应该是只要一根metal的宽度处于特定范围,spacing rule就会有相应的变化,更不会是两根metal对调时spacing的要求会不一样

如果单单为了满足你的需求,可以试一下这样:
fatTblDimension = 2
fatTblThreshold = (0.000,MinWidth)
fatTblParallelLength = (0.000,25.000)
fatTblSpacing = (MinSpace,0.200,
                         0.200,0.200)

以上是看 document 推断的,没有经过检测,如有理解有误之处,请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
我对document的理解是纵向对应的是Length,横向对应的是Width,矩阵元素值表示的是spacing
所以矩阵可能是M*N维的,也不一定是对称的。
我不太明白的你的矩阵那三个对称的0.2分别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横向纵向都是 width ,当满足 downgrade 的条件时,也就是横向纵向都使用 ParallelLength 时比使用 width 要小,就使用 ParallelLength 的值。
    所以只要 ParallelLength 小于 25,spacing rule 设为 MinSpacing, 否则设为 0.2
    二维矩阵为 N*N, 由 fatTblDimension 指定指数 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大概明白了。由于实际需要,我的width和length的dimension不同。
fatTblDimension                 = 3
fatTblParallelLengthDimension = 4
fatTblParallelLength            = (0.000,2.000,2.000,25.000)
fatTblThreshold                 = (0.000,1.000,5.000)
fatTblSpacing                   = (0.10,0.160,0.500,0.200,
                                          0.160,0.160,0.500,0.200
                                          0.500,0.500,0.500,0.200)
麻烦帮我看一下如上设置是否满足了25um并行走线间距为0.2um的要求?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document上只说了downgrade没有upgrade啊
这样的话,只要线够细就可以无限长了。如果还有其他的design rule 要求,语法上就无法实现L>25时spacing=0.2的要求了。

楼主:
已经和synopsys证实了,无法根本解决并行走线间距的问题。只能通过define_routing_rule里的softrule来引导,而且最多只支持到16um的长度。

网友(2021-06-24):
请问一下大家,layer thickness的建议值会在DRM或者DFM规则中体现吗?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