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查询encounter的license的使用情况

楼主(2013-10-18):
着急,如题。,比如icfb里面可以查到都有谁使用了这个license

楼主:
有没有什么命令查询这个encounter的license的使用者???

网友:
lmstat -c license.dat -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出现如下错误
Cannot find license file.(-1,359:2"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是这样的情况,软件装载自己的电脑上面,里参色通过局域网 链接到某一个服务器上面,你说的这个命令是不是需要到服务器上面操作?
这个服务器不是我们管理的。

网友:
你可以先用lmstat去看看你的license file 在哪裡
再用lmstat -c /xx/xx/xx/license.dat -a
有可能你的license file不是叫做license.da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不到license文件在哪里。我猜测可能是在服务器上面,我的本地只有一个license的文件夹下面有个名字叫做license.sample的文件。
另外是我的nanoroute需要encan这个option  license。不然的话不能使用。我尝试着从服务器上checkout  encan这个option license,但是提示
这个license不存在服务器上面。这个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