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短信,快捷登录
[解决] 这个是对称型LDMOS还是非对称型的LDMOS啊?谢谢!

楼主(2013-10-18):
下图是poly层和衬底的图片,这个是对称还是非对称型的LDMOS啊?谢谢!

网友:
非对称吧

网友:
对称和非对称不好冲图中看出,应为非对称的LDMOS一般是2个一对画在一起的。而对称的单个管子也类似这个样子。应该冲电路的角度去猜下,看gs,gd的电压。但我猜这个是非对称的。没做过反向,我猜的啊!

网友:
非对称的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4-06-08):
非对称 一定是

网友(2016-08-05):
你好!请问这种非对称LDMOS的S、D怎么判断?还有是N型还是P型怎么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2017-11-09):
回复 楼主:
这是哪本书?

网友(2021-03-1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能展开说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是哪本书?

模拟电路版图艺术

网友(2022-01-05):
没理解对称和非对称MOS的差异,谁能推荐一下相关书籍?谢谢!

网友(2024-09-17):
对称的LDMOS 测试时需要除以2 计算电流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