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問下 STC89C516RD (old) 和一般 STC89C516RD 差異

楼主(2013-10-18):
VP190 燒錄器好像無法燒 isp  stc 8051 ..but

http://www.weilei.com.cn/vp-190list.htm#STC

MPU
Device Type Adapter Device Type Adapter
STC89C516RD(old)          Null          STC89C516RD(old) *44PLCC  WL-PL44-P004
STC89C516RD2(old)         Null         STC89C516RD2(old) *44PLCC WL-PL44-P004
STC89C58RD(old)           Null           STC89C58RD(old) *44PLCC   WL-PL44-P004
STC89C58RD2(old)          Null          STC89C58RD2(old) *44PLCC  WL-PL44-P004
STC89LV516RD(old)         Null         STC89LV516RD2(old)        Null
STC89LV516RD2(old) *44PLCCWL-PL44-P004STC89LV58RD(old)          Null
STC89LV58RD2(old)         Null         STC89LV58RD2(old) *44PLCC WL-PL44-P004

=> 是否早期的 STC89C516RD  使用一般燒法不使用  isp 方式 rs232 燒 ??

网友:
型号一样都可以的~

网友:
MCU的话,尽量使用IC厂家提供的烧录器吧

楼主:
MCU的话,尽量使用IC厂家提供的烧录器吧
=> 為什麼 ?

買萬用燒錄器就可換不同家MCU .

网友(2015-11-23):
STC89C516RD (old) 和一般 STC89C516RD 差異

网友:
買萬用燒錄器試試

网友:
地方萨芬的撒旦飞洒

网友:
應該差不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