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C Issue, 需求:input tie output

楼主(2013-10-18):
To All 大神:
关于LEC,遇到一个问题,请指教一下,
现在是有这样一个需求:
-Golden: output A;
-Revised: input B; output A;
而,实际上,Revised中,B(input)在外围跟A(output)相连,但是在代码中没有体现。
现在需要在LEC中指定该行为,即input port B tie output port A
请问LEC 脚本中应该怎么约束?

PS:代码不能改动~

不胜感激!!!

网友:
用add eco pin command將B加到golden pin裡

网友:
add pin equivalence A B -revised

The following example implies that p1,  p2, and  p3 are equivalent and are inverted to p4,  p5, and  p6:
add pin equivalences p1 p2 p3 -inv p4 p5 p6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gic14 , 你好:
用add pin equivalence应该是不行的。
这个命令指示的是多个input pin等价,
而对于当前情况下的预期input B 跟output A等价,无法实现,
甚至命令后一旦罗列output pin,都无法通过编译。

不清楚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chyauchyau , 你好:
这个命令我先前没有用过,
尝试了一半,发现还是不太明白。
我将input B添加到golden之后,应该怎么做呢?
毕竟B在revised中是在逻辑上是跟output A等价的,
而在golden中,我只是添加了一个空的input B,感觉没什么用唉~

还请继续指导一下。

楼主(2013-11-22):
好吧,我自个再找找吧,

网友(2025-05-01):
引用 楼主:
好吧,我自个再找找吧,

有找到答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