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核DSP48问题请教

楼主(2013-10-18):
我是用13.4版本的ise   芯片类型:V6 => XC6VLX240T-FF1156---(-1)
使用ip核如下图:
综合的时候得到 警告如下:
Value 0 for attribute AUTORESET_PATDET of instance U0/i_synth/i_baseip.i_xbip_accum/dsp48_implementation.use_usecase.i_xbip_dsp48_acc/i_synth_option.i_synth_model/opt_vx5.i_uniwrap/i_primitive in unit U0/i_synth/i_baseip.i_xbip_accum/dsp48_implementation.use_usecase.i_xbip_dsp48_acc/i_synth_option.i_synth_model/opt_vx5.i_uniwrap/i_primitive is not supported

我是使用了DSP48,没有使用fabric,在例化的时候,直接使用
fbacc your_instance_name (
  .b(b), // input [24 : 0] b
  .clk(clk), // input clk
  .ce(ce), // input ce
  .sclr(sclr), // input sclr
  .q(q) // output [32 : 0] q
);
没有使用原语,请问这个警告是因为我使用了DSP48,在例化的时候没有使用原语造成滴嘛? 如果是应该怎么改啊?哪位给点意见啊 多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