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输出波形有尖峰

楼主(2013-10-18):
下图是环形振荡器的输出时钟波形,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时候有尖峰。
查了下大概是时钟馈通或电荷注入造成的,求问有经验的前辈到底是怎么回事,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这个不是问题吧

网友:
整形不就行了

网友:
这是普遍现象啊,没什么特别啊?

网友:
inv 就是有这个现象 是馈通造成的

网友A:
电平是高或是低时,管子在线性或截止区,此时高频时输入对输出的影响主要靠cgd而非gm,所以有这种尖峰。

网友(2022-08-12):
引用 网友A:
电平是高或是低时,管子在线性或截止区,此时高频时输入对输出的影响主要靠cgd而非gm,所以有这种尖峰。 ...

请问为什么受cgd影响就会有尖峰呢,小白不太懂

网友B(2023-01-17):
有没有种带偏置电流的环振方面的资料??

网友(2024-07-26):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种带偏置电流的环振方面的资料??

请问有找到这方面的论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