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后仿真,激励信号都是来自testbench吗? 跪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3-10-18):
新手一个,跪求大神只指点。软件是ISE + Modelsim,语言是VHDL。
要写论文,在FPGA上运行一个算法,目的是提高算法的运行速度。
如果只用ISE + Modelsim进行布局布线后仿真,clk时钟周期如何设置,也是用testbench吗?
现在在testbench里设置的时钟周期是100ns,是不是根据具体器件修改时钟周期?
布局布线仿真是基于具体器件的,能直接使用这个器件的时钟吗?

网友:
是用testbench,后仿真只是把综合后的逻辑延迟加入到前仿真中,所有的服务代码不变,是的,不同的器件的时钟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你了经过这段时间学习,对FPGA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