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采用双沿触发数据传输的可能性分析

楼主(2013-10-19):
现在正在做一个readout的项目,由于数据量很大,每个IO pad的throughput要达到差不多400Mbps才行。但一般IO的最大频率只有160M,高速的IO也才240M,另一种方案是采用LVDS,但这东西要IP什么的,不好搞。
所以我在想如果能用高速IO的240M采用双沿传输,不就达到要求了,不知道是否可行,

我想IO工作在最大频率时,他的输出信号已经不是正规的方波了,所以接收的时候先跟vdd/2作比较,然后得到一个方波,然后再分别在下降沿,上升沿取值,如下图:

clock也是从IO出来的,可能也要通过DLL什么的整整。还有就是有没有带schmitt触发器的IO呢?如果有是否就不用比较器了,直接用带schmitt触发器的IO就行了,这种IO的最大频率跟其他IO一样吗??

这只是初步想法,不知道是否可行呢,有没有大侠指点一二啊??

网友:
DDR Interface 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