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0.18um下,同样的宽长比,同样的vgs,vds,为什么ids与vgs的曲线不一样呢

楼主(2013-10-19):
这是我们做的实验,用的cadence,我现在很奇怪下面两根线,我觉得都是处于线性区,不存在速度饱和,那么为什么大尺寸的器件会比小尺寸器件输出电流稍微大一点呢,求助各位大牛,谢谢了

网友:
two different effects:
1. channel-length modulation
2. Rds vs L

please check your textbook carefully.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考虑过,但是沟长调制系数Lambda
是与L成反比的,这样解释的话,沟道越短输出电流越大,而不是沟道越长输出电流越大啊

网友:
Vth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