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buntu按照vcs2012 g++出问题,求助大神们!感激不尽!

楼主(2013-10-19):
g++:error:  unrecognized command line option '-melf_i386
那位知道这个问题如何解决,ubuntu版本是12.10。加-mode64也不行。好不容易在这个系统上把license都弄好可以编译,在这儿遇到问题了。不太想换系统安装了。

网友:
试试
sudo apt-get install ia32-libs
我用的是ubuntu 13.04+vcs-mx_vE-2011.03 ,使用 -full64,没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系统64,32bit问题。装32bit兼容包吧

网友:
Please use 64bit mode

网友:
搭车问:
WIN7 64BIT下用VMWARE建立了一个Linux虚拟机,安装VCS,Synplify是否可行?

网友(2017-03-21):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不想换系统,怎样修改编译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