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cs编译没有问题已经生成simv文件了但是执行simv时提示command not found

楼主(2013-10-19):
vcs编译没有问题,已经生成simv文件了但是执行simv时提示command not found。

网友:
./simv还是simv?
如果是后者有没有把.加入$PATH

网友(2013-11-27):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我的问题。。。。。。。。。。。灰常感谢

网友(2014-06-14):
回复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哥们

网友(2015-06-18):
遇到相同问题啊  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5-07-24):
回复 网友C:

实际指令是“./simv”,如果没有加“./ ” 刚开始是认不到到。
所以在 “.bashrc” 文件中加入 "export PATH=$PATH:." 。相当与把“./”加入到了PATH中,
这样再输入“simv”就可以认到了

网友(2015-09-21):
我能不能加您qq 什么的 我的619387832

网友(2016-03-07):
.bashrc这个文件在那个目录下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目前在跑vcs后仿真 不想看让vcs画波形图 我就去掉了-debug_all 但是我./simv 不知道我仿真是否跑起来了  。 怎么确定我run了仿真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