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向端口的综合约束问题

楼主(2013-10-19):
设计中存在一个双向端口sda,现在假定它的输出负载为10pf,综合时该怎样添加这个约束呢?我是这样写的:

set_load 10 [get_ports sda]

我发现这样写的时候,综合出来结果显示net sda 的transition time特别大,达到好几十,很明显就不对,导致时序分析也不对。我想请教下这个约束该怎么设置。

网友:
    10pf,top level的port才有这么大的load吧。这么大的load只有PAD cell才能驱动,一般的std cell驱动能力不够。如果你是block level这个值大了,自己去查下std cell中buf的load是多大,一般20倍这个值差不多,大概是0.0几个pf。如果这port是连PAD的,可以现在block level 先set_ideal_nework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这个很有价值。太感谢了。我这个情况是这样的,现在没有提供IO,想让标准单元来驱动,所以我在综合的时候把这个电容设成这么大,看看能不能让DC通过调整或者增加驱动单元来解决,现在就出现了上述的问题,transition time太大,时序算得不对。

网友:
不对吧,必需要有io才能够驱动几pf,否则就是0.0几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