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MSIM101集成到IC5141中出错

楼主(2013-10-19):
我安装完5141,和MMSIM1011ISR22后,在source文件chsrc中也设置拉MMSIM的路径,但是在终端输入:spectre  -V 后显示的确是5141自带的spectre,不明白是什么问题,求指导?

网友(2013-11-19):
#For Cadence
CADENCE_HOME=$EDA/cadence
INSTALLSCAPE_HOME=$CADENCE_HOME/InstallScape
INSTALLSCAPE_BIN=$INSTALLSCAPE_HOME/iscape/bin
IC_HOME=$CADENCE_HOME/ic5141
IC=$IC_HOME
CDS_INST_DIR=$IC
IC_BIN=$IC/tools/binIC/tools/dracula/binIC/tools/dfII/binIC/tools/plot/bin
CDSHOME=$IC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MMSIM_HOME=$CADENCE_HOME/MMSIM10.1
MMSIM_BIN=$MMSIM_HOME/tools/bin:$MMSIM_HOME/tools/dfII/bin

楼主(2014-01-04):
谢谢拉,我把自带的那个spectre文件删掉后就可以调用到MMSIM1011ISR22中的了,具体还是不懂为什么会这种

楼主:
我把自带到spectre删掉后就可以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path 赋值顺序问题,调整一下赋值顺序,使率先找到mmsim下面的spectre

网友:
在$PATH中MMSIM的目录应当在CDS_HOME前面

网友(2014-03-08):
回复 楼主: